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1-08-28):
一华硕主板是P5GE-TVM刚开始是开机后南桥发热的很,经测是南桥少了一项1.5伏的供电修,后来1.5伏有了南桥也不发热了,所有供电也正常了,可就是不跑码,BIOS刷过。不知下步该怎么修了

网友:
接着修时钟复位pg啊

网友:
CPU工作条件具备不?

网友:
打一下CPU座子的阻值。。。

网友:
打下pci阻值,  和pci-E到北桥的阻值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正不正常或者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工作吗是不是供电出问题啊

网友:
cpu复位有了没,,压桥跟座子试试

网友:
复位都正常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量下总线啊

网友:
不跑码多半是CPU没有供电!你查查cpu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