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20A认不到光驱和硬盘

楼主(2011-08-28):
我这有一台方正S620A的笔记本,来的时候认不到光驱和硬盘,硬盘接口电压都有,认为是南桥的问题,我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认不到硬盘和光驱,请问哪位师傅能给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确信南桥换好了的,就理信号线路了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