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大电流,

楼主(2011-08-28):
加在PL43的1脚加电, 加1V电流就1A了,, 北桥热,,是不是北桥短路了
DELL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这个是不是北桥短路测一下就知道了噻。

网友:
你先测一下那些大电感和大电容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直接断开电感就可测得是否后级短路

网友:
把北桥摘除看是否还短,继续烧机!

网友:
断开看下是前几段还是后级短,一般桥发烫就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