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维修

楼主(2011-08-28):
硬盘坏道现象很普遍啊,通常的做法都是MHDD扫啊,清零啊,没用的,要么就PC3K加表操作,或者来个自检。但是很多时候PC3K对硬盘的支持效果不好甚至是不支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呢?

网友:
现在硬盘这么便宜,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完事,呵呵

网友:
现在硬盘很便宜,只接换

网友:
一般要求修的,都是要里面的数据多

网友:
各位,在下认为,维修,就不能动不动就换新的吧……那样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点评):
逻辑坏道当然要修。可是物理坏道,就算本事大,能修好,又能用多久。

网友:
一般情况下直接换,

网友:
不知道你修的能搞多长时间,一般都是客户自己搞坏的。新的都能坏,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