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1-08-28):
我是刚学笔记本维修的一个新手,遇到一台机子,图像显示正常,就是太暗,屏更换过,没有改善。高压板更换也无济于事。补充一下,客户说进过水。请大家为小弟再指点一下维修的下一步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检查一下你高压板上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高压条供电   开关控制信号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 开启信号 比如:屏供电有没3.3V 改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客户都说了是进水造成的那就先看下那里进水了,好好检测下  。不要动不动就直接上去修  要学会一问二看三想四修  干咋们这行细心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