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华擎Alive NF7G 主板,不触发,黄线和红线也有电压.(电源绝对是好的)

楼主(2011-08-28):
一块华擎Alive NF7G 主板,刚插上电源,还未及触发,发现RS灯和+5V灯即亮.可是此时电源风扇却没有转.
测量电源绿为高电平(电源绝对是好的),红线在待机时为3.8V,黄线为1V.PS-ON插针有电压,但碰PS-ON不触发.
现在怀疑这两个电压是从别的地方串过去的,但是没有找到相关元件,请问是从哪里串过去的呢?是不是和内存的STR功能有点关系??

网友:
是不是5V双路的问题,待机+5VSB串到+5V上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从+5VSB串过去的,但是测量哪个场管,它都没有和5VSB还有5V连接着呀。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内存附近有一个9T16GH场管击穿造成的。
换后不触发前+5V和+12V均无电压了,
触发后跑50后当机,压桥后可以正常点亮,
唉,又是桥虚,没BGA,没办法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30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