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的开启控制信号怎么找

楼主(2011-08-28):
本人没有修过液晶显示器,今天朋友送来了一个故障是亮一下,就暗屏了,是高压那部分坏了,此机是电源和高压一体的板子,我想用一个独立的高压板代换,请问朋友们这种情况下如何找高压板的开启信号,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独立的高压板上面一般都有标,哪个是控制信号的

网友:
把12V  5V GND 亮出来剩下的挨个试试 ,你也可以下个高压板芯片的资料看看

网友:
在高压板上,ADJ是亮度调节,PSON,ON之类的是开启背光,从这脚跑线,如果经一只三极管,或者是经一电阻再到三极管那证明这脚就是开启背光的了。
如果实在找不到,接好高压板的12V和地,然后再用5V去碰一下其它脚,碰到哪个亮,哪个就是开启脚了。

网友:
一共就6只脚 2个12V  2个GND  在就亮度调节  和开启信号  排除 GND  和12V  在就剩下2个也就是亮度调节  和开启信号  接个5V上去  灯管亮的  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
开启信号一般都是开机以后才会出来的,是3.3或5V

网友: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2017-07-02):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高压板上面一般都有标,哪个是控制信号的

                                                                       答非所问

网友:
要看是那个厂家的板子,一般主板上有标示 的,ON OFF 的字样

网友B:
佩服你挖出这个深度的坟来!
一般超过30天的帖子都不能回复了,你怎么做到的,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主板有标识,或者量一下为3.3v电压(有信号输入的情况)无信号的情况下低于3.3v,这针就是on

网友:
一般电源板上驱动板上会标名ON字样,没有就测开启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你挖出这个深度的坟来!
一般超过30天的帖子都不能回复了,你怎么做到的,让我学习一下?

                                          在下也未能明白其中奥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你挖出这个深度的坟来!
一般超过30天的帖子都不能回复了,你怎么做到的,让我学习一下?

                                  也许是因为偶长得比较帅吧

网友: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一般在一体版的电源输出接口那里,都会有2条线路通往高压部分的,一般都是两条细线,你看一下,或者是万用表跑下线,你就可以找到高压开关和adj灯光调节了。找到后,独立高压的开关和adj两条线焊接上去,开机不亮,两条线互换位置一下就好了。
还有啊,一定要拆掉原来的一体板上的高压包和几个多脚的芯片,不然的话容易返修和出问题,冒烟了的话,别怪我没提醒你。

网友:
找高压板上PWM芯片的手册,根据手册找到开启信号

网友:
开机高电平,关机低电平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接在屏供电就可以了,省时间。要不然就反复按开关一个一个脚测试了。

网友:
在驱动板与电源板连接接口上找。

网友:
你可以在原来信号线上找和一个三极管相连的那根,实在找不到你可以用屏供电来替代开关信号

网友:
en或者on是开关信号,屏供电也可以作为开关信号,

网友:
按开机,看哪个脚的电压升高,哪个就是控制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高压板上面一般都有标,哪个是控制信号的

这个得看 高压驱动芯片的 引脚定义吧

网友:
开启信号很容易找,开机没信号时测下到驱动板接口的电源线。记下电压低的,再通信号,再测一下有变化,而且变化大的那组就是开启信号脚。

网友:
应该有标号的吧 没的要找开关机电压有变的那个

网友:
关机0V ,开机3.3V,不行了直接把控制拉到屏供电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