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 触发掉电 求助中

楼主(2011-08-28):
如题,触发掉电,待机电流0.02 触发上到0.04   0.5秒就掉
板子是仁宝 LA-3571
CPU供电芯片是MAX8770 ,断开两组上管 18v的主供电 ,触发到0.18不掉电,测各路电感电压都正常,MAX8770的vr_on,1脚PWRGD,2脚CLKEN都出来了,CPU的上下管都替换过,照旧,无招了,仁宝掉电修的不多,不熟,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补充内容 (2011-8-29 20:58):
波器测 cpu的上下管驱动有波形,max8770 的PG不出来。

网友(点评):
记得有一帖是基地一个同学写的“关于仁宝的点火回路”还有一帖“F41的上电过程” 发点时间看一下相信,你不会再这样的迷茫了

网友:
问题不一定在这个位置

网友:
是CPU没供电吗?各路电压真的正常吗?

网友A:
你量一下公共点的电压是多少...取下CPU上管就能到0.18.说明是主供电代不起负载.

网友(点评):
公共点电压 18V多 和电源电压相差不大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啊

网友(点评):
不上U 也掉。0.5秒就掉

网友:
不是CPU供电问题  查查其他的供电或者是供电后级短路了!

网友:
CPU 供电之前的电压都测过没有?是不是都正常了。

网友:
短开 CPU 上管的主供电能触发,上电到0.18 各个电感的电压均正常.  求思路

网友B:
掉电的时候,测MAX8770的开启电压 PG 等正常不啊

网友:
其他的电压正常了吗,这个电流不应该查CPU供电

网友:
是CPU没供电吗?
如果确定其他电感电压都正常的话,量一下8770的各条件,供电,基准,开启,升压,排除被后级拉低的话直接换IC,最好抓一下DH1,2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公共点的电压是多少...取下CPU上管就能到0.18.说明是主供电代不起负载.

是仁宝的板子吧? 仁宝有两个B+ ,你测试一下真正的B+的那两个P管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的时候,测MAX8770的开启电压 PG 等正常不啊

掉电的时候 PG偏低,vr_on3.3v
susp# 偏低,只有1v多点,供电,基准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后及有短路

网友:
0.04还没到U那里   0.5秒?你有准确的计时方式和工具?所以维修中一般不建议使用。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过一台   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叫保护了, 不能算掉电,   仁宝 供电 每路 都过 场管 供后级, 你光量 电感是 量不出 短路的, 各路供电一般还有 统一的 或 分开的 开启保护电路,    你没有发现 仁宝的 板子 开机的 时候明显有个 停顿吗 , 然后才 加大电流的 电

网友:
查查电源时许吧,看都满足了么有?

网友:
电压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楼主。。。板修的怎样了。。。。好了吗。。。

网友(点评):
今天,8-29 晚上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