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加装usb成功

楼主(2011-08-28):
自己用的t60  还有一个雷柏2.4g无线鼠标  因为2.4g的无线鼠标要接收器,而t60一共才三个u口  最主要的是  我看到那接收器就不爽  这两天没什么事情  就决定从板子上飞个u口出来,把接收器塞机器里边去
打开图纸  翻到南桥usb部分 可以看到   南桥上一共是8个usb的   把所有usb看了一下,除了机器外边的三个以外屏线接口上有一个,应该是给蓝牙用的吧,触摸板接口上一个,mini pcie接口上一个  扩展坞一个   还有一个在pc卡插槽上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从mini pcie上飞线出来   因为这里有空间放下那个接收器   从料板上吹个u口下来 把接收器插到上边  这样就不用拆接收器了    ;接下来飞线  供电从旁边u口上拉的   因为这里离着最近  一个小小的接收器应该不会要多大电流  线都飞好后接上屏开机  妈的   杯具了   报1804   看来从这里搞行不通啊   既然这样那就转移阵地吧   把阵地转移到旁边的pc卡插槽上  飞好线在次试机    还好  没有报错,  半分钟后进系统移动下鼠标   哈哈有反应  使用正常   关机把那u口用双面胶固定下  装机   搞定   再也不用看那恶心的接收器了
没有相机  所以没有实物图   不过一共才四根线  大家应该能看懂的

网友(点评):
直接拆开飞就行了,就不用再加个U口了。。

网友:
我下想过。还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
人才啊,迅维网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才才会慢慢强大

网友:
真是个人才!佩服

网友:
想法挺有创意的嘛,diy改装笔记本

网友A:
后是好   你的鼠标掉了有要重新对码了!

网友B:
呵呵  不错 做维修的就得这样

网友:
第一感觉楼主确实动手能力强,理论也不错,第二楼主很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错 做维修的就得这样

我机器板子都没动过的啊   我这次是第一次拆下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是好   你的鼠标掉了有要重新对码了!

据说配一个接收器能买一个了

网友D:
基本上每个本子的主板上都会空出一两个USB来,前天修一个X61的机器网卡烧了,一看BGA的芯片,还要定芯片,去它的,改个内置USB的得了,花了半天时间改装成功,新的USB网卡成本仅10元。
今天又遇到一个G450的机器,机器摔的很惨,其它的不说了,右边的一个USB口的位置电路板基本断了,USB到南桥的线也断了,电路不远的地方就空出了一个接口,一看是蓝牙的,爽了,明天去了飞两条线看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了

网友:
今天我遇见一块主板 775的 点不亮 复位不跑码  供电正常  就是点不亮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配一个接收器能买一个了

TAOBAO上也就10元左右的样子

网友:
手工达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每个本子的主板上都会空出一两个USB来,前天修一个X61的机器网卡烧了,一看BGA的芯片,还要定芯片,去 ...

你比LZ更牛啊,这么说改才更有价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比LZ更牛啊,这么说改才更有价值吧

今天 改G450的USB也OK了,供电接地不用说了,USB+和USB-从JP30接口5 6脚飞两条线OK。

网友(点评):
这位也是高人呐。

网友:
要是我宁愿装个蓝牙鼠标,改 USB内置有图谁不会啊,太恶心了,

网友(点评):
你不喜欢可以不看

网友:
可怜的是咱不会看图啊,会的话咱也该

网友:
我的是T42想改一个USB摄像头 可是找到那几个空出来的USB 接上线不行 MD开机接能认到 索性就开着机用烙铁飞线 关了在开又认不到  最后以失败告终  唉。。。。。。。。

网友:
看原理图中, 那OC脚是干嘛的, 似乎USB不用的,OC脚都用个电阻接到地

当要使用, 这OC脚该怎么接呢...

帮忙看下我这个,我也想改下, 从图1看来SIS961共有6个USB, 实际只用了3个
其中3个都用电阻接地了, 还有那个OC脚,似乎与USB有关联的, 同样对应的OC脚都用电阻接地了
在图3个只找到OC脚最后的去向,  整个图纸中, 都不知OC脚都是连到哪里的

图1

-----------------
图2

-----------------

图3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开启usb电压的吧  都有的

网友:
很好,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网友:
20楼的,请文明一点,有点素质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开启usb电压的吧  都有的

那你的加装USB,   OC脚怎么处理的???看你提供的原理图, 没用到的USB OC脚都通过电阻接地了, 是断开接地, 还是不管,USB就可直接用了???

网友(点评):
空着啊 因为你是从别的地方拉的5v

网友:
重点不是技术是那个U口你是放在哪的那么大个怎么放!!!

网友:
这个我也想过,不过怕麻烦,没有试过

网友F:
这个给力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给力的很

这个到可以试试

网友:
。。我干过这样的事。直接在未打件的摄像头接口改的USB网卡

网友:
LZ 真能折腾  不过我的T43就被我外加了USB口 专门插鼠标 就在pck门口加了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