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mcp67md-a2代用问题

楼主(2011-08-28):
mcp67md-a2
07版的         可以用10-11版的代用吗? 我听说08的不好待07的是不是这样?求告知下。

网友:
这个代换是必须的。

网友A:
MCP67MD-A2,前面一样就可以,后面版本号没事,不过这个桥不好做,我定了三快,只有一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67MD-A2,前面一样就可以,后面版本号没事,不过这个桥不好做,我定了三快,只有一块好的

谢谢!有点吓人啦。3块1块好的,那是不是这芯片就爱坏呢。,华硕的,我加焊就坏了。。这机器原先还能开机的,加焊就电流都上不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返修率老高了,主要是现在这种芯片你买不到新的,大部分都是打磨的!一般客户拿来,没修过的话,把芯片取下来做一下,OK!如果修过的,不建议修换主板吧!BGA温度别高了,高了芯片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