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1-08-28):
【实例 1 】:主板不启动,开机无显示,有内存报警声( " 嘀嘀 " 地叫个不停)   故障原因:内存报警的故障较为常见,主要是内存接触不良引起的。例如内存条不规范,内存条有点薄,当内存插入内存插槽时,留有一定的缝隙;内存条的金手指工艺差,金手指的表面镀金不良,时间一长,金手指表面的氧化层逐渐增厚,导致内存接触不良;内存插槽质量低劣,簧片与内存条的金手指接触不实在等等。   处理办法:打开机箱,用橡皮仔细地把内存条的金手指擦干净,把内存条取下来重新插一下,用热熔胶把内存插槽两边的缝隙填平,防止在使用过程中继续氧化。注意:在拔插内存条时一定要拔掉主机折电源线,防止意外烧毁内存。
??【实例 2 】:主板不启动,开机无显示,有显卡报警声(一长两短的鸣叫)   故障原因:一般是显卡松动或显卡损坏。   处理办法:打开机箱,把显卡重新插好即可。要检查 AGP 插槽内是否有小异物,否则会使显卡不能插接到位;对于使用语音报警的主板,应仔细辨别语音提示的内容,再根据内容解决相应故障。   如果以上办法处理后还报警,就可能是显卡的芯片坏了,更换或修理显卡。如果开机后听到 " 嘀 " 的一声自检通过,显示器正常但就是没有图像,把该显卡插在其他主板上,使用正常,那就是显卡与主板不兼容,应该更换显卡。
??【实例 3 】:主板不启动,开机无显示,无报警声   故障原因: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处理办法:针对以下原因,逐一排除。要求你熟悉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会使用万用表,有时还需要借助 DEBUG 卡检查故障。   ( 1 ) CPU 方面的问题 CPU 没有供电:可用万用表测试 CPU 周围的三个 ( 或一个 ) 场管及三个 ( 或一个 ) 整流二极管,检查 CPU 是否损坏。 CPU 插座有缺针或松动:这类故障表现为点不亮或不定期死机。需要打开 CPU 插座表面的上盖,仔细用眼睛观察是否有变形的插针。 CPU 插座的风扇固定卡子断裂:可考虑使用其他固定方法,一般不要更换 CPU 插座,因为手工焊接容易留下故障隐患。 SOCKET370 的 CPU ,其散热器的固定是通过 CPU 插座,如果固定弹簧片太紧,拆卸时就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就会造成塑料卡子断裂,没有办法固定 CPU 风扇。 CMOS 里设置的 CPU 频率不对:只要清除 CMOS 即可解决。清除 CMOS 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 1 、 2 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 2 、 3 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如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 CMOS 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安装上去也可让 CMOS 放电。   ( 2 )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   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显卡、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因此造成开机无显示。例如蛮力拆装 AGP 显卡,导致 AGP 插槽开裂,即可造成此类故障。 ( 3 )内存方面的问题   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某些老的主板比较挑剔内存,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启动,甚至某些主板还没有故障提示(鸣叫)。另外,如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有时也会导致此类故障。   内存插槽断针或烧灼:有时因为用力过猛或安装方法不当,会造成内存槽内的簧片变形断裂,以致该内存插槽报废。注意:在插拔内存条时,应垂直用力,不要左右晃动。在拔插内存条前,一定要拔去主机的电源,防止使用 STR 功能时内存带电,烧毁内存条。另外,内存不要安装反了,以免加电后烧毁内存条。不过现在的主板,一般有防呆设计、不会插反。   ( 4 )主板 BIOS 被破坏   主板的 BIOS 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 BIOS 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 BIOS 被 CIH 病毒破坏造成。一般 BIOS 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你可以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以便判断 BIOS 是否被破坏;在有 DEBUG 卡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卡上的 BIOS 指示灯是否亮来判断。当 BIOS 的 BOOT 块没有被破坏时,启动后显示器不亮, PC 喇叭有 " 嘟嘟 " 的报警声;如果 BOOT 被破坏,这时加电后,电源和硬盘灯亮, CPU 风扇转,但是不启动,此时只能通过编程器来重写 BIOS 。   你也可以插上 ISA 显卡,查看是否有显示(如有提示,可按提示步骤操作即可。),倘若没有开机画面,你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 BIOS 的软盘,重新刷新 BIOS ,但有的主板 BIOS 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建议找服务商,用写码器将 BIOS 更新文件写入 BIOS 中。   ( 5 ) CMOS 使用的电池有问题   按下电源开关时,硬盘和电源灯亮, CPU 风扇转,但是主机不启动。当把电池取下后,就能够正常启动。   ( 6 )主板自动保护锁定   有的主板具有自动侦测保护功能,当电源电压有异常、或者 CPU 超频、调整电压过高等情况出现时,会自动锁定停止工作。表现就是主板不启动,这时可把 CMOS 放电后再加电启动,有的主板需要在打开主板电源时,按住 RESET 键即可解除锁定。   ( 7 )主板上的电容损坏   检查主板上的电容是否冒泡或炸裂。当电容因电压过高或长时受高温熏烤,会冒泡或淌液,这时电容的容量减小或失容,电容便会失去滤波的功能,使提供负载电流中的交流成份加大,造成 CPU 、内存、相关板卡工作不稳定,表现为容易死机或系统不稳定,经常出现蓝屏。
??【实例 4 】:电脑频繁死机,在进行 CMOS 设置时也会出现死机现象   故障原因:一般是主板设计散热不良或者主板 Cache 有问题引起的。   处理办法:如果因主板散热不够好而导致该故障,可以在死机后触摸 CPU 周围主板元件,你会发现其温度非常烫手,在更换大功率风扇之后,死机故障即可解决。   如果是 Cache 有问题造成的,你可以进入 CMOS 设置,将 Cache 禁止后即可。当然, Cache 禁止后,机器速度肯定会受到有影响。如果按上法仍不能解决故障,那就是主板或 CPU 有问题,只有更换主板或 CPU 了。
??【实例 5 】: CMOS 参数丢失,开机后提示 "CMOS Battery State Low" ,有时可以启动,使用一段时间后死机。   故障原因:这种现象大多是 CMOS 供电不足引起的。   处理办法:如果是焊接式电池,你可以用电烙铁重新焊上一颗新电池即可;如果是钮扣式电池,可以直接更换;如果是芯片式电池,你可以更换此芯片,最好采用相同型号芯片替换。   如果更换电池后,时间不长又出现同样现象,那么很可能是主板漏电,你可以检查主板上的二极管或电容是否损坏,也可以跳线使用外接电池。
??【实例 6 】: CMOS 设置不能保存   故障原因: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造成处理办法:更换电池即可。如果有的主板电池更换后,还不能解决问题,你应该检查主板 CMOS 跳线是否有问题,有时候因为将主板上的 CMOS 跳线错设为清除选项、或者设置成外接电池,也会使得 CMOS 数据无法保存。如果不是以上原因,则可以判断是主板电路有问题,建议你找专业人员维修。
??【实例 7 】:主板防病毒未关闭,导致系统无法安装   安装 Win98 初始阶段,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矩形区域,像是有什么提示,随后就停止安装了。调整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开关也无效,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并没有发现任何病毒。   故障原因:此现象比较容易出现在新购主板中,因为默认情况下,新主板 BIOS 中的防病毒设置大多为 Enabled ,所以会出现类似故障。   处理办法:仔细阅读主板说明书。进入了 CMOS 设置程序,将 "BIOS Features Setup" ( BIOS 功能设置)中的 "Virus Warning" (病毒警告)选项由 "Enabled" (允许)设置成 "Disabled" (禁止)后,即可解决问题。
??【实例 8 】:主板上 Cache 损坏 ( 老主板 )   主板上 Cache 损坏,表现为运行软件死机或根本无法装软件。   处理办法:可以在 CMOS 设置中将 "External Cache" 项设为 "Disable" 后故障排除。
??【实例 9 】:主板 COM 口或并行口、 IDE 口失灵   故障原因:一般是由于用户带电插拔相关硬件造成。   处理办法:可以用多功能卡代替。但在代替之前,必须先禁止主板上自带的 COM 口与并行口,注意有的主板连 IDE 口都要禁止,方能正常使用。 【实例 10 】:主板上键盘接口不能使用   接上一好键盘、开机自检时,出现提示 "Keyboard Interface Error" 后死机,拔下键盘,重新插入后又能正常启动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后键盘无反应。   故障原因:多次拔插键盘,引起主板键盘接口松动。   处理办法:拆下主板用电烙铁重新焊接好即可。如果是带电拔插键盘,引起主板上一个保险电阻断了 ( 在主板上标记为 Fn 的东西 ) ,换上一个 1 欧姆 /0.5 瓦的电阻即可。
??【实例 11 】:主板上的打印机并口损坏 486 以上的微机,打印机并口大多集成在主板上,容易发生这类故障,造成不能打印。   故障原因:带电拔插打印机信号电缆线,最容易引起主板上并口损坏。   处理办法:检查打印机是否支持 DOS 打印,在纯 DOS 状态下,使用 DIR>PRN (只对针式打印机和部分激光、喷墨打印机有效),查看打印是否正常;查看主板说明书,通过 " 禁止或允许主板上并口功能 " 相关跳线,设置 " 屏蔽 " 主板上并口功能(或者通过 CMOS 设置来屏蔽),然后在 ISA 扩展槽中加上一块多功能卡即可。
??【实例 12 】:主板上软 / 硬盘控制器损坏   故障原因:从 486 开始,大多数主板均集成了软 / 硬盘控制器,控制器损坏大多是带电拔插造成的。 处理办法:针对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 1 )软盘控制器损坏可以更改主板上跳线或 CMOS 设置,加一块多功能卡即可搞定。   ( 2 )硬盘控制器坏假如所接硬盘小于 528MB ,你可以加一块多功能卡即可;假如所接硬盘大于 528MB ,需要更新主板 BIOS ,或者利用相关的软件。
??

网友(点评):
新手路过,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本人初学维修,QQ935881531

网友(2011-12-27):
楼主在吗 我接了一套夏普的老机器 按开机键后就开始鸣叫 就一种声音 过10-15秒就死机  北桥更换过了 还是一样  机器一条板载的内存  一个插的内存

网友(2012-12-08):
很好主板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