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显示器不定时闪烁维修

楼主(2011-08-28):
一 客户拿来一台19寸的显示器。型号:联想l193,故障是用一会就是闪屏,报了价。然后拆了开始维修。目测电源板没什么爆电容之类的,然后测灯管,无问题。看看驱动板,一看主芯片焊过,晶振电容等都有焊过,不知道更换了没,想想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因为上家都修成这样子了,为了确定一下换了一块电源板测试故障一样,于是就是 驱动板了·····灯管没问题。电源板驱动板整套换过,于是思考造成闪的就只有on-off这个3.3v了。当频闪的时候测试3.3v有跳变。于是开始跑线,查到3.3v的状态是由主芯片控制一个小三极管。下面是粗制的手绘图按跑线画的 见笑了 实物图,网上找的,一模一样的 ,测量小三极管没什么大变化,再想想没有主芯片。于是先把小三级换了吧,然后测试,故障修复。新手发帖,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楼主的闪屏是不是指屏幕一黑半秒钟左右又自己亮起来正常了是不是这样的?说的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先查开关按键及其电平 可以少走弯路  支持一下

网友:
由于客户说闪。就按流程走了。没去想到驱动板上面···的确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