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 不过内存,

楼主(2011-08-28):
一强HP 4416 不过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感觉北桥很烫手,什么都不上开几十钞就要掉电,,还有发现北桥供电的两个滤波电容不在。。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话压桥行不。还是要从新值球?

网友(点评):
内存条件满足后,补上电容,最后加焊,得植

网友(点评):
先补上看看 再加焊试试 有些空了你压不到位的 还有就是要平衡啊 不要压掉点了

网友:
建议你重植珠,做一下

网友:
先加焊一下看看成不成。看下焊盘两个电容原来有没有,有就补上。

网友:
修过没?是不是人家加焊过了啊?

网友:
先把电容补上然后重新直球坐上去

网友:
AMD 还是INTEL的,如果是AMD的这个座子很容易虚的

网友(点评):
4416 是英特的吧 GM45

网友:
4416今天回来台返修的,修了4个月的,但其间出过两次同样的问题,明天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