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就烧电流检测电阻

楼主(2011-08-28):
今天修了一台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一上电就听到啪啪的响。开关管接地一脚连的电阻就烧。串上灯泡也烧,换电源芯片也不行。当然烧的时候开关管一起坏,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亮下整流桥,开关管,电阻,双向2极管,都量清楚了在上

网友:
坏的元件没有完全找到,,所以通电就可能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