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961 不触发

楼主(2011-08-28):
  经测试,待机3V,5V,1.2V,1.8都有,按开关没反应。按下开关的时候,I/O(KB926QF)PIN32拉低,PBTN-OUT# PIN18有3.3没有跳变。于是查IO复位,ACIN,等都正常。于是换了一个I/O,后故障依旧。
查了很久没找着方向,I/O条件都满足,弄死都不开机,请教高手指点~~!!南桥是SIS968的

网友:
S3,S是不是高电平啊?

网友:
s3没有,还没开启的,要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既然换了IO了,那为何不考虑一下BIOS,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也刷了,一样的

网友:
看看PBTN-OUT# 到SB之间的线路 或者换个SB 试试看

网友:
考虑SB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及SB是否收到EC发出的跳变

网友:
在按开机键的时候,开机键的电压有没有跳变哦!?

网友:
有无读bios?

网友:
换南桥把!IO与南桥有信号去

网友:
晶振有没有起振啊。这个也要检测一下啊。

网友:
  谢谢同仁们,已经修好了,原来是人为故障,有人把BIOS芯片PIN2脚上一个到IO的电阻线弄断了。重新分了一根,好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搁我这板又报废了

网友:
细心啊  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