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945GZ-M2点不亮,诊断卡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1-08-28):
主板是联想机器上的945GZ-M2,LGA775接口。现在无法点亮,插上诊断卡测试,复位灯隔2秒左右就闪一下。

测量CPU主供电正常,用CPU假负载打64根数据线阻值的时候发现一个的阻值为无穷大。

我这个主板点不亮的故障和这个阻值为无穷大的地址线有关系吗?

网友:
NB空汗,重做就OK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加北桥吧!虚焊了

网友:
你不要乱搞,最后把北桥给焊坏掉。
你去打下DMI总线有没有不正常的,(CPU座子到北桥的信号线)。必须要上CPU的。
如果有不正常的,你去割线,割两根,一根正常,一根不正常的。对照两边的阻值
看有没有阻值偏大的。 判定是北桥还是座子空焊!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A:
那么多的线,随便割的话也有个几率问题啊。

网友:
上次我遇见过一块也是一样的!换了IO就可以了

网友:
VTT电压是多少, VCORE 电压是多少,我以前修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的线,随便割的话也有个几率问题啊。

小青年不是让你随便割呀,是让你上CPU后再测试你说有问题的那根线,断线来测试是座子还是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青年不是让你随便割呀,是让你上CPU后再测试你说有问题的那根线,断线来测试是座子还是橋的问题。

现在是CPU座子 B4 的阻止无穷大。我是不是应该找到连接B4的这条线,把它断开。然后分别测断开的这两段的对地阻止?

网友:
这个是要像版主所说,不要轻易地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