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A2200 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1-08-28):
客户拿来的时候开了 几次 都能开启 找不到硬盘   把机器 拆开后 发现有过进水的痕迹  在 开机就出现瞬间触发掉电 在也开不了  待机 3 5V电压 都有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先清理进水的电路  然后看有没有被腐蚀的元件或者是PCB板

网友:
掉电时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掉电是不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可能你拆的时候把那里搞虚焊了

网友:
好好洗洗,把腐蚀部位都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