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模块KA3842B(贴片)与KA3843B能通用吗?

楼主(2011-08-28):
请问各位大侠:KA3842B(贴片)与KA3843B(贴片)能通用吗?由于手头上只有KA3843B

网友: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者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路加以改进方可。

网友:
可以通用,,,,,,,,,,,

网友:
谢谢,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沙发上坐的那位说得对。低压的3843能临时将就代用3842,但3842不能代换3843.

网友:
2B 和3B 有很明显的区别 哈哈

网友(2014-07-23):
有些机器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