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太奇怪了吧!!!

楼主(2011-08-28):
今天碰到一台电脑,开始显卡和硬盘就是不兼容,单个用哪个都好的,两个一起用就是不行,进不了系统!慢的要死!进BIOS也卡的要死,但是换掉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变得正常!最后没办法,拿到店里又试了试,重做新系统,奇怪的是两个一起用又好了!晕!这是哪里的问题啊?以前的系统也是我做的,两个一起用就是不行,怎么拿到店里来就好了!实在搞不懂,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这也太奇怪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解释一下啊!期待高手啊!!!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不过进bios怎么会卡

网友:
我也搞不清楚呢!把显卡拔了就不卡了,无论是BIOS还是进系统都正常了!所以我犯晕呢!!!

网友(2011-09-27):
系统的版本不一样,带的驱动自然不一样。要用新版的驱动。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我见过过几分钟才开始跑码的,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