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筆記本2.5硬盤開不到window

楼主(2011-08-28):
一開機自動進入安全模式  按enter  後到xp圖案 然後重啟動 不斷重複之前動作 試過取硬盤放另一部筆記本試 都一樣 這硬盤有得救嗎 可以取回硬盤內之資料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点评):
先装一下系统试试 如果不行 再用MHDD扫面一下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可以的。。你这个硬盘有坏道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哥们 一看 就知道你还不了解硬盘  用pe  看看先  winhex  也可以

网友:
你这个硬盘有坏道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东芝30G的硬盘成这样了。用易驱挂到台式机上自检时能检到,但进不了系统,进了系统再挂则显示未知设备或是死机。寻求解决方案

网友:
你那繁体让人看啦想吐血,能够到滚动条,说明硬盘能认到,而且启动,基本可认定为好的,有可能只是系统问题,也可以把硬盘接在别的机子上把资料烤出来。

网友:
有没有重做过系统?先重做下系统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