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块盈通G31的主板怪得很

楼主(2011-08-28):
主板什么都正常,开机显示正常无问能进系统运行。就一两个钟会重启开机。有时一天也不会,有时一天会几次。搞不懂二线的二流货怎会这样了。头大了没思路了,有没有修过这样问题的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点评):
这属于主板维修吧。。不是维修经验。。。2楼就说的很。。

网友:
过热。元件性能不良。这类问题很难缠、、先硬件最少试机、、故障如果再出现。把U和内存硬盘都换了测。。只有这样慢慢测、把NS桥搞好导热。。。。

网友:
是不是 扇热不好!看哈  桥的温度高不!

网友:
有可能是过温保护和电源不过电压    看看散热和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I/O  南桥  温度  BIOS  我见过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保护 还是电源老化

网友:
应该是过热,不上机箱盖。试下看。

网友:
北桥 打一北桥上的电容

网友:
CPU缺硅脂吧

网友:
摸摸温度
北桥如果热的很,可以考虑加焊桥了

补充内容 (2011-8-29 19:18):
热的很,证明虚焊了啊。这也问。正常是温温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见过最多,电源IC旁的线路氧化》。。特别注意105电阻...那是12V的 电压

网友:
北桥空焊了!

网友:
把总线供电,北桥供电的MOS换掉试试!

网友:
到底是啥原因呢,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
搞定了跟大家说一下,都想看一下到底是那个思路是对的。

网友:
开盖拿个电风扇对着机箱吹,使用一天看有没有问题,再来处理吧。

网友:
修过N台了,换个I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