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X电源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1-08-28):
ATX电源,待机9脚5V正常,14脚待机5V,494待机时12脚18V,13,14,15脚5V4脚3.3V,8.9脚2.2V,339待机3脚5V,6脚5V。短接14脚与地,494的4脚0V,8。11脚为1.5V左右应该比较正常,但电源就是不触发,求各位同行指点思路,呵呵!谢谢!

网友:
半桥推动两个945三极管是好的,开关管也是好的,接下来的还在检修

网友A:
8。11脚为1.5V左右不正常  应该2.1-2.2V  短接绿线会有电压变化。

网友:
对 还得检查启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1脚为1.5V左右不正常  应该2.1-2.2V  短接绿线会有电压变化。

那么我主要检修哪里呢?

网友:
先换494再说。

网友B:
494已经换过了,但是没换的时候,494的基准电压待机为0V,明显不对,换了494后,基准电压为5V,正常。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4已经换过了,但是没换的时候,494的基准电压待机为0V,明显不对,换了494后,基准电压为5V,正常。

换了494后的情况怎么样,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