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开启Hi-Speed用U盘会黑屏死机必需换南桥吗?

楼主(2011-08-28):
今天有一块Intel原装主板D845EPI/D845GVSR,不跑码,开机十几秒南桥82801DB烫手,检查发现北桥旁边两个场管输出电压只有零点几,这两个场管G极连到运放358,再量运放发现没供电,跑线发现断线,补好后加电,场管有1.5V输出,南桥温度正常了,正常跑码亮机进系统,集成网卡和声卡都正常使用,就是USB口有问题,BIOS设置里把USB设置为Hi-Speed的话,用USB鼠标没问题,查U盘也能识别,但打开U盘的话很快就会黑屏死机;在BIOS设置里禁用Hi-Speed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U盘,不会黑屏死机,只是传输速度就慢了。请问是不是南桥芯片坏了呀?

网友:
供电不足?有没有这个可能?

网友:
一般都来是要换的!不过你可以试一下从新上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