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11-08-28):
谁会修复硬盘坏道。麻烦给个教程

网友:
不会让我换硬盘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4319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37889
论坛里的教程你可以自己看一下,你也可以使用论坛里的搜索功能直接搜索。

网友:
如有坏道用MHDD就行了.如果坏的历害估计也没必要了.

网友(点评):
同意,几个的还可以修修,屏蔽掉,多了,修复好也很快出问题。。

网友:
软件对于逻辑坏道相对好用,如果是物理坏道,只能尽力修复了,时间一长,还会出来,比较常用的像MHDD,

网友:
坏道太多建议换掉硬盘,现在硬盘价格也不高,丢失重要的数据就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