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显示器怪故障

楼主(2011-08-28):
我有一台AC TOPVIEW T774,行芯片为9119,场芯为9302A。现在故障为上面正常,中间拉长,下面压缩,换了场周围的元件和场芯片,还行芯片的场接电容和场振荡电容,。结果还是一样,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客户又叫我快点,我不想修了,但是我又不想失面子,所以来请大 哥们帮下忙,有电路图的给电路图,请大家说下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看了半天夜魔有高人路过,不知你 修的是CRT还是液晶啊, WO也不懂校正电路这毛病是不是枕形失真啊,或S校正电路的问题,希望你修好它

网友(点评):
查9302=8172的5脚到1脚之间的负反馈电阻,换9119,考虑偏转问题

网友:
进总线调一下或许能好。

网友:
有一种在菜单里就有调中间场副。

网友:
没有换行9119进了工厂弄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场管吧

网友:
上面正常,中间拉长,下面压缩

如果图像是固定不动的。就先刷ROM。

网友:
检查一下TDA9302的5脚与4脚间的电阻和代换这之间的电容。

网友(2011-10-08):
场的供电电路正常吗

网友:
不懂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进工厂没有办法解决,试着找一个程序刷一下24芯片,如果不行的话,在换一下场输出芯片上有一个升压的电容,是一个点解电容,换了好的概率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