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显卡问题。

楼主(2011-08-28):
客户拿过来,故障是外接显,自屏不显,二话不说加焊显卡,OK了。装好开机,进到欢迎界面就黑屏,关机就没有显示了,以为是显卡没加焊好,拿掉重值,故障一样。于是定了一个翻新测试好的芯片,值上,上电,晕倒了,上到0.95A掉电,以为是没焊好,又加焊,还是一样。。。就猜想是不是这显卡有问题?于是又把原来的坏芯片值上,真晕,有显了。。。跟卖芯片商家说芯片有问题,但没有得退,于是又买了一个新的。又值上去,故障一样,会掉电。同行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修这本我都亏本了。但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板都给我来回BGA五到六次了。不敢再去碰它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
我有遇到老本DELL D600大家都知道这本,一开始客户拿来时、花屏有时进系统时还就黑屏.我首先加焊显卡,还那样,\\最后换了一个还那样.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了.最后测供电时过发现,显卡主供电有问题.

网友:
像楼主说的现象花点时间接个DEBUG卡看看跑码情况,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