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K8T800N不加电,紧急求助???

楼主(2011-08-28):
经查 Q7 坏,标N41E,请教各们高手用什么代换,网上查不到?
l
求助

网友:
看管子大小一样 还有内部设计一样就行了

网友:
有人修好过吗?

网友:
啥都没说清楚,叫你如何帮你

网友:
b e那脚接地??b的就p管,e的n管,

网友:
小三极管N41E,用什么管子能代换。有谁知道?

网友:
已修好,用MSI845PE(MS-6580)板上的Q18代换后OK。标号为A4T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