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X01不开机

楼主(2011-08-28):
该机插电池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量过保险管是好的,苦于没有图纸,不知开机电路是怎样的。
网上只有其他FX型号的图纸,研究了下,开机回路是直接跑到CPU里面去了。
问了下奸商,说是电源板坏了。

请教下论坛上的有经验的朋友,电源板还是CPU板坏得可能性大。谢谢。

补充内容 (2011-8-31 09:14):
8月31日补充:接可调电源开机,无电流。开关上有2.4V电压,off->ON时,开关上电压被拉低到0.

补充内容 (2011-9-2 22:46):
感谢pxlx的指导,因为这个板子不太好换原件,也没有原件买。
在更换主板(CPU板)后相机修复了,怀疑负责开机的芯片(RoHM的BU7225)有问题。
pxlx说正常的话开关上的电压一般在3V左右。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加表有电流木。有主板的可能大。有图留个邮箱 给你图

网友:
松下机器小变态扣一起 有图也不好修 而且图纸质量低下 不能搜 纯图片的。呵呵

网友:
楼上:
已经把邮箱发你了,内部消息。
谢谢你。

网友:
已发查收!

网友:
相机修复了,结果在原帖中补充了。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