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上电就烧毁!

楼主(2011-08-28):
今天拿到一块板子,不能开机。查了下芯片组和CPU的各个工作条件,发现都很正常,纳闷!打了下I/o的各个对地阻,发现也很正常!后来记得以前有修过PCI设备不正常也可能导致不开机,于是就找了下板上的PCI设备,发现有一板载的RTL网卡是走PCI总线的,用手摸一下网卡芯片,竟然发烫 得厉害!于是立马将此网卡芯片拆下,嗯,系统正常点亮了!于是找了块新的同型号网卡芯片换上换上,奇怪系统又起不来了,而且不一会儿芯片又发烫得厉害!以为是焊接有问题,仔细检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再次拆下,再次换上新的一块网卡芯片,又开不了机,又烧掉我一块RTL芯片!
                     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 ,静等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是不是网卡供电部正常,

网友:
经本人所定的方向就是你的电压有问题

赞同。。

网友:
如果取了网卡芯片就可开机的话多半是它的供电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网桥过来的信号短路引起的

网友(点评):
网卡有个信号走PCI总线,此信号不正常会导致不跑码,详情请动用强大的搜索。。

网友:
网卡供电部分有短路  根源没有找到   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
南桥  还有电压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