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32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28):
接一台东芝L332主板 GM45北桥 插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37A掉电,不装CPU去掉其他跑到0.26A掉电  基本只有2秒钟时间 再开机还能触发 也是掉电  反复触发没问题 估计有电压没出来 短路的话 掉电应该就会保护 再开不起。呵呵 接下来测量各大电感电压 。3.3V 5V 1.8V  1.05V CPU电压0.9V .貌似电压都有啊 郁闷了 仔细测量主板也无发现短路的地方啊  难道要干桥?也无发现断线处啊。。。 请各位大侠有修过的 知道一二 感激不尽啦

网友:
CPU背后是不是有一个NEC的大电容?是,换了!不是,再测,呵呵

网友:
在CPU座子旁边加上4个330UF的滤波电容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东芝的难道只有这样的问题吗 ?我试了不行的 顶一个。。。。。。求助

网友:
我的是L332 GM45芯片组 IBM南桥  不是L200系列

网友:
332是没有大电容的,看见东芝好像都看见大电容了似的。。。。

网友:
请教各位怎么搞下去哦    真心在线等待结果 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