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1-08-28):
V3000,7200的显卡,拿来的时候亮不了屏,我重做显卡以后可以显示,但每次进系统以后过几十秒就会出现竖条花,次次都是这样,换了显卡也是一样,显存也加焊过,因为只有一个显存,所以很简单,开机和进系统的时候没见过花屏

网友(点评):
这样子 是不是驱动呢 有没有重装了

网友:
确实是个怪问题啊  见的少

爱问 -16 严禁灌水

网友:
真是很少见学习

爱问 -16 严禁灌水

网友:
但每次进系统以后过几十秒就会出现竖条花
  有时驱动问题也会出现

网友A:
供电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上有没有问题。。。

供电的电容都换过

网友B:
建议先排除供电不稳定或偏低,还有就是散热问题。花的时间 是不是显卡明显温度过高?还有就是内存不稳定也会这样,占用内存做显存。

网友:
8楼说的对,内存有可能引起花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系统问题可以排除

你把屏拆了看看  屏线接口是不是脏了 屏线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排除供电不稳定或偏低,还有就是散热问题。花的时间 是不是显卡明显温度过高?还有就是内存不稳定也会 ...

供电都用示波器打过,散热问题也可排除,因为花屏后再重启是不花的,进系统再过一会儿才会再花,内存也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把屏拆了看看  屏线接口是不是脏了 屏线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花屏是那种竖条花,花屏后不关机过一会儿就会黑屏,我一进系统就看温度,没有明显的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屏是那种竖条花,花屏后不关机过一会儿就会黑屏,我一进系统就看温度,没有明显的上升

哦 这样子啊  显卡坏了 我有修过ACER 5570  的  是显卡问题  换掉就好了 买新桥记得烤一下

网友:
看一下显存,或者换掉,或者看一下显存的供电。

网友:
内存  显存 显卡  CPU附近的MOS   屏线  屏

网友:
你换过显卡芯片了,确定显卡是新的和焊盘正常,那就换显存吧,我也遇到过,只能换显存。

网友:
把显存换了看看,这跟显存关系大些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呢 ,你外接一个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E:
呵,這狀況我有碰過,其實是板子內層脫離了,因此你加焊或換新的上去就好一下,但上了系統後沒多久就會因板層脫離而導致訊號無法銜接,所以會花屏,這情況除了換板外沒有其他方法的,除非你有閒工夫一個個去量顯晶與顯存的訊號線,然後斷哪條飛哪條

网友:
重植一下显存看看

网友:
换个显存试试

网友:
确实比较哦难办

网友:
只有一个显存????很奇怪哦显存都是成对出现的怎么会只有一个哦。V3000的机器修显卡修多了还真没有注意几个显存呵呵!

网友:
偶碰到是屏线引起的,换了屏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這狀況我有碰過,其實是板子內層脫離了,因此你加焊或換新的上去就好一下,但上了系統後沒多久就會因板層脫 ...

你说是内层有问题也不好说啊,花屏后我重新开机又会重复前一次的动作,而且开机画面和进系统的时候我也没见过有花屏的现象,都是进系统以后几十秒以后出现的花屏,跟定过时一样

网友F:
装个不带任何驱动的系统试试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个不带任何驱动的系统试试情况如何?

我重新装过一个系统,装系统的时候一切正常,进系统以后还是过几十秒就花了

网友:
出现竖条你测下屏线是否好的 还有内存

网友:
屏线脏了前后都看一下  最好用橡皮擦擦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关注,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首先排除大家所说的屏线、屏的问题。

楼主可以试着用PE系统测试、或者加载显卡驱动后,在桌面属性里,有个‘疑难解答’,把加速滑标调低点。
感觉是显示核心的问题,只要进系统,加载显卡驱动,就会启用核心的部分加速功能,然后因为这部分功能不稳定引起花屏。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进BIOS看会不会花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新片本身不好,要么是你认为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