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196wd 显示器无信号

楼主(2011-08-28):
      联想l196wd液晶显示器,检查无任何问题,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屏幕没输出信号。提示没有信号:
不过现在确定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问各位这个能修不?要换哪里吗

网友:
写个程序试一试

网友:
如果能显示无信号输入 电源板一般是好的

网友:
查行场信号 写程序 换板。

网友:
直接改驱动板,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啦

网友:
先查场行信号还有供电还不行就换主芯片

网友:
没编程器只能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有条件刷个程序  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哎,杯具呀,
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