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P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28):
华硕F8P 开机二秒掉电,电流上升到0.3几安(0.022-0.324-0.048-0.022),测各大电感未发现短路。上电瞬间测各电压都有。取下显卡,内存,CPU,故障一样,偶尔电流能上到0.9几安不掉电。目测板子没发现有进水、维修过的痕迹。
求思路
华硕

网友:
掉电还有没有3 5M,

网友:
你的主板班的,还是笔记本班的?如果是笔记本班的话又时序啊,找到图纸,按时序自己搞

网友:
应该 CPU供电都没起来,从这往前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