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915跑00

楼主(2011-08-28):
一杂牌915,开始不触发,补IO后正常,客户拿回去后就不行了,回来后再补IO,可以触发,但跑00,没有复位,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是能触发没工作呀。还是按程序修吧

网友:
量下各处点,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是IO就是。BIOS。 或者是桥。。三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