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一清华同方K411本,外放喇叭声音和耳机都有劈劈的响,耳机也是一样!

楼主(2011-08-28):
今天接一清华同方K411本,外放喇叭声音和耳机都有劈劈的响,耳机也是一样!
哪位大哥修过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我今天弄了个华硕的f81本子,情况和你的一样,拆开后发现没问题。换上测试用的系统盘,呵呵,原来的系统是win7。确定是系统原因造成的,重装xp,升了bios,搞定。

网友:
先装个系统看看,或下个原装声卡驱动看看,如果这们不行那你就查查硬件,换声卡芯片,不行查声卡周边电容

网友:
声卡驱动,bios,如果喇叭的连接线如果被压倒电路板上,就是上螺丝的时候把线压上,也会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
修过    不过不是同一品牌的   我没想那么多 直接换 声卡芯片  OK了

网友:
先软后硬吧,换个版本系统试下,下载官方驱动,不行再拆机搞

网友:
后来调了声卡片子,,好了··谢谢兄弟们的回复!

网友:
早该换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