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不加电

楼主(2011-08-28):
今天接到一款惠普v3000集成显卡的机器,待机0.02不加电。摁下开关键毫无反应。供电供电正常,没有3伏输出。主供电51120工作条件正常,ec工作条件正常,bios被一休哥动过,现在维修没思路,在线求帮助,急等。。。。。谢谢

网友:
刷下BIOS啊

网友:
供电正常,没3V输出是什么意思?待机所需电压就不正常吧?

网友:
v3000哪个型号TX 一般8400卡 AU 一般是6150桥或者MCP67桥

网友:
没有3V的话南桥供电都没有咋能加电?
查下KBC有没有发出ON3和on5控制3v产生?
如果没有检查KBC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