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电源接口附近温度极其高

楼主(2011-08-28):
BenQ R45电源接口附近温度极其高 风扇检查过 是好的 其他的功能也很正常 但就是电源接口附近的温度很高 拔下适配器 连适配器的接头都很烫 时间长了 接头都有点松动 真是要命啊 客户机子拿过来就是修这个问题 真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求助大家 希望给点建议
求助

网友:
加焊下电源接口,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的发热

网友:
电源口虚焊,还有就是适配器不是原装的

网友:
蒽 今天早上来加焊了下电源接口 装起来后 烤了一个上午的机子 温度比之前要好很多 还在测试中

网友:
电源头接触不良导致的 。

网友:
接口虚焊了,看一下需要换接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