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没CPU供电

楼主(2011-08-28):
今天接到客户拿过来一台联想 C466L型号的笔记本 北桥是960集成显卡的,待机3 .5v多正常 开机到0.4A就掉电,量了下北桥供电1.5V 1.05多有内存供电1.8也有 但北桥旁边的俩个L20 L22的小电感上面只有0.18V CPU也没供电 换了CPU供电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那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1.25V电压没有出来,查PU13工作情况看看。

网友:
其实是第四脚1.25没出来》 但是我量了旁边的电阻多没坏啊. 第二脚只有0.11 第三脚没电 第四脚只有0.18 第5脚有1.5 第六脚有0.83 第七脚没电 第八脚有1.25V  还有其它的东西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