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不触发

楼主(2011-08-28):
插可调电源20V 瞬间有待机 瞬间有3.3V 5V  两秒钟掉000 无3.3V 5V   此刻量3.3V电感对地阻值20,5V对地阻值00 两秒后再量3.3V5V阻值有恢复正常 撬开3.3V 5V 电感  插电前级3.3V 为2V 5V为3V左右 后级短路 断电两秒钟 后级阻值有恢复正常 很奇怪  供电点20V正常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SL410K独显板  插点有0.02,一会掉到0.01 再一会掉到0.00  但是有3V5V  能触发 电流跑到1.08后瞬间调到0.89,过几秒钟掉到0.00 ,查了很久  没有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还在查找中....

网友:
先换待机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