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鼠标和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1-08-28):
HP500机子桌面指针不动。1。左手放到D壳左边下面就可以用触摸板,如果不放就不能用。2。鼠标不能用,手接触USB口地线可以用,松开手就不能用了。USB口是好的我用USB硬盘都可以用的,可以放电影读文件.南桥换过故障也是一样,大家帮下忙急

网友:
看完这种灵异事,我只能无奈的笑了

网友:
有可能是EC接触不良,加焊EC试试。

网友:
重换新的吧

网友:
EC加焊过了。图纸是触摸板二根线直接进EC的,触摸板5V供电正常的,拿掉触摸板排线进系统故障还是一样,真是把人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