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机CPU温度82度,怎么办,急!

楼主(2011-08-28):
DELL 台式机,E7400,2G,HD3000。玩一会屏就灭了。机箱还转。
开机用鲁大师一测,CPU温度82度,84度。
风扇换了,硅脂涂了,常规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还是不对
看CPU风扇转速,1800转。感觉不对。
换了CPU,转速就3000多。
清了BIOS还是不行。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
请指教下。
CPU换在别的机器上正常。这几天竟碰上这样的问题了。
怎么调转速。
急,急

网友:
刷下bios试下,也有可能是io

网友:
这个只有拿去维修了,不维修一下是搞不好的!

网友:
换个U就好了。温度也降下来了。那个原来的U,放在别的机器上也正常。

网友:
那是你的U有坏了 换个新可以用

网友:
你涂过硅脂 换过风扇之后温度是好多   黑屏之后你按下键盘指示灯正常吗?  如果不是死机   你看一下显示器是不是会黑屏哦~    别搞错地方咯!

网友:
把问题想复杂了。有些机子是这样的。换风扇吧。九州风神的系列价位很多。逐一的换,换到温度低下来为止。我一年也会遇到一两次这样的机子。换了带铜管的风扇就好了。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今天发了一个E5700原包的回来,按上,依旧。用的CD2。93温度就正常了。用多个软件测,测得结果

网友:
两个软件测的

网友:
U坏的机率很低,看样子像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U与主板不兼容了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跟客户讲CPU老化,需更换解决问题

网友:
换号点的风扇能解决问题

网友:
把CPU降频,可能CPU温度也能下降吧

网友:
我最后就是给他降CPU了。发了个原包的E5400。换上还是高温。这就不是U的问题了。主板可能不太行了吧。把U降下来,温度就正常了。30 40度了。

网友:
这个你就和客户说你的CPU坏了 叫他换个  只要不再死机 他是不会在乎的

网友:
1 散热问题
2 CPU问题
3 桥虚焊问题

网友:
3 桥虚焊问题    前两个都不是。我感觉也应该是第三个。

网友:
看看CPU滤波电容正常吗?正常的话  就是风扇!

网友:
更换铜风扇

网友:
在BIOS里面看看软件不一定准确、我不相信软件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几台。换了几次风扇都解决不了。

网友:
intel的cpu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就难办了.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调换一下U算了

网友:
恩,最后就是调的U。高的还不行。低的行。就好了,拿走了

网友:
看看cpu散热方面接触不良?风扇轴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