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刷程序方法,怎么样根据屏选择或下载程序

楼主(2011-08-28):
本人搞了一套刷程序的套件,但是本人不知道怎么选程序,我看到有些高手,屏一拿到手就知道选程序,一下子就刷好了,刷程序要根据屏来刷的吗?怎么看呢?我下载了很多的程序,但是不知道怎么选,求高手解答!
方法

网友:
要知道屏是单双6或8,

网友:
看屏型号 找相应型号的程序来刷

网友:
驱动板上芯片型号跟要选这的一样,F3。。。
选择屏型号
F9烧录,成功会有提示,会出现NO SI.....

网友:
当然是根据屏来选程序了,,

网友:
乱刷肯定不行,屏上面一般都有个贴纸,上面标有屏的型号,按那个型号找程序

网友:
看屏的型号,一般都用对应屏的驱动,这个靠在平时收集。实在不行找差不多的试,但要注注意是单6,8,还是双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