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开机不显

楼主(2011-08-28):
今接到一商家送修的华硕X81S,经查看现象,开机不显示,电流在1.25就不动。是Intel的ATI的独立显卡板,检测所有的电压都正常,请高手们指点下,我应先做北桥还是显卡^谢谢……

网友:
跑到哪一步了呀,内存过了没?你给的这点线索大伙都帮不上你。

网友:
是啊,楼主写详细点

网友:
说的清楚点嘛。又不知道过没过内存咋个说嘛

网友:
土办法 拔掉显卡板 开机能开机 基本是显卡问题 不能开机就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本章帖子是我第一次发的,有很多不足,内存没过,接着应该怎么修…

网友:
如果不上显卡版,电流根本就检不过显卡怎么开机?

网友(点评):
拔掉显卡可以过,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内存没过,先修内存,一步步来

网友A:
蝈蝈啊 你确定是开机无显吗  大小键能切换吗内存没过怎么开机啊

网友:
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怎么想的,居然先把南桥做了,结果点亮了,不过几分钟后要死机,看来还有问题,还要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蝈蝈啊 你确定是开机无显吗  大小键能切换吗内存没过怎么开机啊

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不一定哦有的电流1.25也能显示的.........我也不知道如何准确判断,这因该就是靠经验吧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B:
桥的外围是不是也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外围是不是也有坏的

是南桥吗?

网友:
现在死机,真不知道该修那里,谢谢你们在指点指点…

网友:
换下内存,硬盘试试,看有没有烧的芯片,不行就查下北桥附近,信号供电等等!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我修过这样的机器。正常开机后电流为2A多,你的明显是显卡的问题。这样的机器我修多啦

网友:
显卡板拿掉 跑多少

网友:
谢谢各位,小弟今天已修好,我把显卡干了次,现象是一样的,接着我把北桥干了,不死机了,并且我今天还测试一天都没有死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南桥容易出问题吗  我的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2011-11-24):
本人手上也一台,以前别人做过南桥和显卡,我做了显卡故障还一样,怀疑以前哪位维修人是修南桥修好的,准备做南桥。。

网友:
测试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1-12-25):
我的电流跑0.8A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开机就是0.8A不动还是,一直在0.8A没有掉过

网友:
内存用橡皮擦擦。。。。或换条试试

网友(2012-03-06):
死机时南桥做脱了,南桥也会造成内存不过的

网友:
没办法, 哼不的打个飞机去他那修给他看。

网友(2012-08-24):
我也是同样子的机子

网友(2013-07-27):
我这里也有一个这机器开机跑到1.33就不动了,显卡板拿掉就跑1.0左右  拔了内存条也是1.0左右,拔了显卡板也不显示机器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