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1-08-28):
现在有个华硕19寸显示器,电源无供电,据客户说是雷打的,拆开测量是开关坏的,以前是什么型号的看不清了,于是就找了一个8N60C代换, 测量后级有电压输出,但是一直在抖动,于是将 431和光耦换掉,电压可以平稳输出5v和14v  ,但就是接上驱动板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供电不足样,驱动板经测试是好的,难道是我的开关换的不对!现在还没想明白,不知哪位大虾能讲解下!感谢!!!

网友:
你看是不是5V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还是12V带不起了

网友:
把PWM芯片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开关管都坏了,电源芯片当然也要换掉嘛
是EA1530吗

网友:
测试电压  看看那里问题

网友:
那就还有pwm芯片,变压器,滤波大电容,有的开关管性能不佳也会

网友:
看看灯闪的时候,5V 14V电压有变化吗,再 确认问题在那儿。

网友:
是1530 的电源管理芯片,后级有输出,电源芯片我就没换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是出现隐性的故障,不知可否能用理论或是实践说明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