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收了个被雷打坏的神州本

楼主(2011-08-28):
200块了个本子.神州天运Q213S.双核的.512M内存.100G硬盘.就是被雷打坏了.
我准备修修用.但我不是专业修电脑的.我是一电工.但也修修电视等家电.有点弱电的底子.哈哈.
但许多东西不懂.还要靠大家的指点.先谢了.

这本子通电有57MA的电流.开机后风扇不动.电流到660MA时稳定.后我到处用手摸.发现南桥有点烫.
CPU与北桥有温度.用万用表测电压.CPU有1.025V.别的电压像3.3V,5V,1.5V,1.8V电压都有.我是在线圈那测的了.
南桥的时钟晶振在没接电源时为0.197V,0.159V.通电后为0.257V,0.2V.用示波器看有波形.
用放大镜细看.发现网络变压器那有二个电阻烧了.有一个对过孔有放电的印子.
我把网卡芯片给拆了.发现电流没多大变化.而且网卡不发热.
问个有点弱智的问题.望大家不要骂.
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升温很快的话,南桥坏的机率还是比较高的,雷击一般都是烧网卡或是南桥

网友:
我350收了一块C466L的笔记本,也是被雷劈的。。可惜经过维修后发现。。坏了十几个MOS管,IC也坏了好几个。。最后南桥也坏了。。想不通LA代工的,为什么会坏那么多。。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点.
我这个vmos管没坏.要是大家都认为是南桥的话就准备买个新桥回来装上看看.
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换板.淘宝上一块板是300块.

网友:
兄弟检漏了。

网友:
雷击 南桥升温 南桥网卡芯片 网桥一起换掉

网友:
感觉像南桥,,,换个吧。,。。。。

网友:
中奖几率很大的哦!上BGA  干吧

网友:
不是专业的还会BGA???如果南桥坏了你要咱个修?

网友:
卖么,此本,我500元回收,
主板留给你。我不要了,你慢慢研究吧
估计1年也搞不好
QQ:2755855

网友:
自己用以后会有好的   就这种本子还是拆了卖吧

网友:
网卡,ec南桥都可能坏了

网友:
200大洋便宜

网友:
屏是多大的?

网友:
很大可能哦。。。。。。又要加钱了。修好还要加个网卡。。。。。

网友:
楼主有的挣了

网友:
楼主问的这个问题不弱了。被雷击的谁都不敢保证其他的件有没有损坏的,还是先分析桥热的原因比较重要。别动不动就干桥。就算是桥挂了,这个板也值了。

网友:
差不多了,不过还是赚了

网友:
对过孔有放电的印子是什么意思?是不是pcb中间有打火的现象?是的话修好的可能就比较小了。

网友(点评):
是电阻被烧爆了后的印子.被我用洗板水一洗没了.要是要好相机就拍个上发上来了.那过孔测了一下是主板的地.

网友:
不是专业的还敢去搞 你真牛 修一下200 换个板300 还不如换板好了

网友:
呵呵.多谢各位的回贴.
我准备在淘宝上买个南桥回来装上试试看.不行再说.
反正准备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