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40变态开机

楼主(2011-08-28):
今天接了一台HP 8440 945芯片组的,X1600的显卡。故障为花屏,加焊显卡后还是花屏,但是还有问题,就是按开机键不能触发,用表笔去点南桥的晶振就可以触发,。之前也见过这种故障,要不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要不就换南桥,一一般都可以好,现在这台,两样都换了还是一样。师兄们有没有见过这故障。
芯片
显卡

网友:
换个SB有问题。从新换个

网友:
查一查RTC的相关电路

网友:
可能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RTC电路主要是哪些要查,供电己到了,

网友:
我记得晶政两头还连着一个1m的电阻

网友:
检查PCI-E WAKE#,PM# , RI# ,INTRUDER# , INTVRMEN ,RTCRST#
还有摘掉PC卡槽控制芯片试试。
经常修那破机自动开机,关机变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