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70,连坏KBC WPCE773!求解?

楼主(2011-08-28):
接一台HP G70(17寸宽屏幕),待机0.24,拆机发现WPCE773暴了个洞!3M,5M芯片TPS51125发烫,
拆料板WPCE773换上,开机即自动上电到1.5A有跳变后落为0.2A !   断电,再上电故障重现!查773 VCC供电脚+3VL对已地短路!连换了4片,坏得我不敢再接电开机!
看图这+3VL是TPS51125通电后8脚直接产生的,跟MOS管的没啥关连,为啥会击穿773呢?

网友:
不上EC  通电量3VL_KBC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上KBC,电流0。008,+3VL正常呀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上的高压串到IO上烧了

网友(点评):
这个事咋干过,是这样的哟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特别是[南昌芯通电脑],拆开屏,看见屏线已磨穿!处理好不再烧773了!
但新的问题出现:插电后待机先是0。023,两秒后高达0。3!开机白灯和无线红灯一起常亮!(+3VALW,+5VALW都出来了),按下开机键亮机正正常进系统,却无法正常关机(电流停在0。6),估计是S状态不对,又不知该查哪里!各位有啥建议?773以再换一片,无效

网友:
线把电压搞好了再上芯片 要不那就不是烧芯片 是烧钱了啊

网友:
顺便问问 楼主  G70 图纸的代号是什么啊

网友:
不能关机查-下s3 S5两个信号

网友:
不能正常关机一般是EC和南桥方面的问题,EC烧了好几个了南桥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
回“红尘”,
板是HANNSTAR  J MV-4,VITAS MB,48。4I501。011,
但我下到的图纸是WARRIOR SC,91。4H501。001,
板和图对不上的,但有773的脚位图就差不多了
现在查773的64P,pm_slp_s3#,一直为高3。3V,按下开关也是高,对地阻值76欧,应该就在这里了,挑开76P阻值无变化,
对地短接76P,电流0。4,VS类电压消失!应该+3VALW有小短,只好找原图纸了!哪位高人有的施舍一份,无限感激!

网友:
手上有个4416S也是老烧KBC1091 供电IC是TPS51125 可以肯定的是+3VL过高引起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