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

楼主(2011-08-29):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一触发就掉电,电源风扇转下就不转了,如何修呀,说说思路,还有那个触发就掉电的一般是什么问题呀,是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有短路,一般是VCORE。

网友:
这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有可能是CPU供电场管短路。

网友:
说明短路保护了,重点检测CPU供电模块,还有你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台机板一般就是短路照成的  尤其12v  还有就是开机键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电源保护现象,,,,主板有短路,重点看CPU供电上管和CPU管理芯片。

网友:
你没有说到你的电源是否正常哦,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吧

网友:
一短路,二缺少电压保护,三北桥虚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独立显卡坏了,就是这种故障

网友:
先看有没有划痕腐蚀。正背面。然后量CPU是不是12V短路。如果没有就是却电压或者信号。用示波器。瞬间亮电压 。

网友:
把P4给拔点  看看还掉不?  不掉 就是CPU供电问题。。还掉就是其他问题咯  一步步查吧

网友:
一触发掉电说明有地方短路了,先确定是哪里短路了,拔掉4针看还保不保护?在看下板上的管子有没有击穿!要是单桥的话确定供电没短路就加下桥!

网友:
你先测绿线PSON是否为持续底电平`如果你开机绿线PSON一直是高电平的话`一般来说是缺少某项供电或RSMRST为底电平`南桥的RSMRST不好找哦图纸吧。如果是触发后四秒就掉电的话你查下开机针是否为高电平,没有就不用我说了塞你懂的,如果是专用芯片的话,有可能检测到某个控制的供电不正常保护起了

网友:
打ATX各电压对地阻值

网友:
要分清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主板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高电平。电源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电源保护:拔掉12V小电源:1不保护:12V与VCORE短路。2保护:查12V/3.3V/5V短路。

网友:
主板保护:1可能缺某个供电 2RTCRST#为低电平 3过温保护4NV芯片组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