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 V2.0集成网卡维修实例

楼主(2011-08-29):
主板型号:GA-M61PME-S2 V2.0
故障现象:认不到集成网卡
故障分析:量网卡周边的电容判断网卡已经被击坏,换个好料上去还是认不到,供电时钟都正常,对照OK板打网卡的各引脚对地值发现9脚为0
查看电路图得知9脚相连一个小场管,位置就在网卡IC旁边,在线测Q50 DS之间为0已经被击穿了,正常板Q50的DS间会有450左右的值,更换一个小场管上去网卡已经能正常认到了,另一片认不到网卡的板在线量Q50 DS的阻值为200多,更换Q50后也修复了

网友A:
Q50只是网卡指示灯  DS击穿  9脚会短路?

网友(点评):
网卡9脚连着Q50

网友A:
网卡连Q50 G级 ,单独Q50 DS短路并不会引起不认网卡。

网友(点评):
Q50我量着DS穿了,为什么我还多量GS GD呢?你是怀疑我写软文还是怎么滴?

网友:
楼上的可以找个RTL8201CL网卡的板来验证一下9脚网卡指示灯这个信号会不会影响网卡的正常使用,方法就是把它接地,花不了几分钟的

网友:
问题点找到了,但是原因并没有分析出来,如果再把造成不认网卡的原因分析出来,那才叫真的完美

网友:
其实网卡分析也只能写到这样了,确实没有太多值得分析,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看图子 应该看的懂些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个板子,换了芯片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换管子去了

网友:
好,今天刚好接到跟楼主差不多的板子,网卡也是RTL8201CL,不过还没有时间去修,明天也去测一下9脚的对地。谢谢分享了。

网友(2015-08-19):
之前见过这一个板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Q50只是网卡指示灯  DS击穿  9脚会短路?

Q50 DS级击穿的同时,网卡9脚对地阻值同时也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连Q50 G级 ,单独Q50 DS短路并不会引起不认网卡。

一般Q50 DS击穿的同时,GS,GD之间阻值同样也会引起短路。

网友:
加个旧的才10元钱

网友:
好久的帖子了

网友:
9脚会影响网卡,不错,学习到一招

网友:
来看看,学习学习。信仁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