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C410-B V1.1 USB对地短路维修实例

楼主(2011-08-29):
精英RC410-B V1.1 USB对地短路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RC410-B V1.1
故障现象:不通电,USBDATA,CLK对地短路
故障分析:
判断为南桥损坏,定了SB450的南桥到货后就直接上了BGA,桥做好后打USB接口的对地值,发现还是短路,拆桥找到对应的点打值。很意外的发现桥没问题,PCB上的相对应的两个点对地短路,看了下这两个点经过一个U23(USBLC6-4SC6)后经排感后直接进桥了,拆下U23后量它的13脚对地短路的,问题找到了,U23

USBLC6-4SC6就在USB接口附近排感边上,是个防雷击芯片,5pin供电2pin接地1345USBDATACLK信号。当它的5脚供电和地之间超过6V的电压此IC就被击穿了。从料板上拆了这个芯片后打那组USB数据地址线不短路了,再把桥做上去后故障解决。看来以后拆桥后要打一次PCB相对应的点OK后才能做桥。

网友A:
不错的经验。。你开始可以先把南桥吹下来。测一下。看是不是短路了。如果还是短路就不是南桥。这样你可以省买南桥的钱。

一般南桥短路损坏 的话,有时候待机会严重发烫的

网友B:
简单问题  复杂了   就是取下桥后最好去量一下u口阻值
不过这个元件还是很少发现坏掉的

网友:
很少见到主板上有防雷芯片甚是笔记本

网友(2015-08-19):
我来纠正下楼主这篇帖子描述错误的地方5pin供电2pin接地1、3、4  5接USB的DATA、CLK信号,它的5脚供电和地之间超过6V的电压此IC就被击穿了,这里正确为1,3,4,6脚接USB的DATA、CLK信号,5脚供电与接地脚之间压差应该为超过5V的时候此IC就会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问题  复杂了   就是取下桥后最好去量一下u口阻值
不过这个元件还是很少发现坏掉的

这个元器件在这里主要起到静电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经验。。你开始可以先把南桥吹下来。测一下。看是不是短路了。如果还是短路就不是南桥。这样你可以省 ...

这是种好方法,在正常情况下,U23 本身 1和3脚对应USB DATA,CLK信号测试点对地阻值大小就等同于4和6脚,即这里3脚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工作信号接地引脚,这个芯片1 3脚对地短路就是所谓的这两个引脚之间阻值直接相通短路。

网友C:
很少见到主板上有防雷芯片

neco -2 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见到主板上有防雷芯片

防雷芯片一般应用于主板接口电路中多。

网友:
向楼主学习

风神一笑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恩,精英的现在不多了呀

网友:
一般都直通桥的。

网友:
是的,这里U23本身1 3和4 6脚应该是连接南桥的,作用就是嵌位保护USB接口对应 CLK和DATA信号工作电压作用。